这个100的电阻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2013-10-17):
 请问高手哥哥这个100的电阻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A:
    我也看不懂,坐等高手解答。顺便问下,你有规格书吗,上传上来看看。

网友:
    利用电阻组合提供到FB    , 来得到准确的

输出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懂,坐等高手解答。顺便问下,你有规格书吗,上传上来看看。

没有哦。

网友:
    用来调整电压的,用于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懂,坐等高手解答。顺便问下,你有规格书吗,上传上来看看。

    木有亲

网友B:
这个R和这个一样 都是一个反馈调节作用的 。 一般这个lay板最好在输出到负载端的后再重新拉一根单独的线回来

网友:
楼上正解,VCCO_3V3的电源电压精确度要求更高一些,这个网络不经过100R电阻,总体上反馈会优先以此网络的为准,很多核心电压供电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和这个一样 都是一个反馈调节作用的 。 一般这个lay板最好在输出到负载端的后再重新拉一根单独的线回 ...

qoop的意思是用100欧电阻模拟电源走线的衰减吗?不太理解

网友:
    我也觉得是微调反馈电阻的。

网友:
    反馈补偿电阻,具体作用上面几位已经说了

网友C:
远端取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端取样的设计,

原闻君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