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定义有长度限制么?

楼主(2013-10-17):
各位大神,鄙人初学skill,目前就写过2个小工具,现在想修改下论坛上别个发的那个qview.il的skill,在此过程遇到个问题。
我想定义一个list,如果list短点
b = '("TOP_SILK" ("VIA CLASS/TOP" "PIN/TOP"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就没问题,但是我需要的list是
b = '("TOP_SILK" ("VIA CLASS/TOP" "PIN/TOP"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REF DES/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此时就会提示语法错误,这个定义里面根本就不涉及什么语法,只是元素个数多了点,搞不懂啊,求解释。如下图:

网友A:
如果放到文件中,load该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到文件中,load该文件呢?

LOAD的话这一句没有报错,但是后面和这个同样格式的一个list无法继续
curview= list(strcat(layer "_LAYOUT")
list(strcat("ETCH/" layer) strcat("VIA CLASS/" layer) strcat("ROUTE KEEPOUT/" layer) strcat("PIN/" layer) strcat("Drc Error Class/" layer))

搞不懂啊,敢问斑竹为什么单句调试有错,运行了这句没有报错。

网友:
单行调试有单行字数限制

网友:
在skill命令窗口内的一个命令只能写在同一行, 不能用两行
如果命令占多行, 好像要加一个字符, 具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