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Y轴有正负X轴居中这样的座标怎么设置

楼主(2013-10-17):
我用orcad10.5做RR分压电路,上海银利的资料,出现R1在Y轴正方向;R2在Y轴负方向;可我搞不好这样的座标;望知到的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你有【上海银利的资料】不見得每個人都有,但是我個人絕對是沒有,所以不知道你在說神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上海银利的资料】不見得每個人都有,但是我個人絕對是沒有,所以不知道你在說神馬!

对不起,这是我粗心,我在论坛上下的,我以为都看过了;现贴出来请指教;我所指的是第十页下图Y轴有正负,我不知怎么设置,请教谢谢

网友B:
只要有負值資料 , 就會出現.
可能是你取的電流方向不對因此沒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負值資料 , 就會出現.
可能是你取的電流方向不對因此沒出現

图是按书上画的,几种可能都选了,就是没有出现;盼指导谢谢

网友A:
看你的探棒擺放地方,電流的方向決定電流的極性。(往元件裡面還是往元件外面流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探棒擺放地方,電流的方向決定電流的極性。(往元件裡面還是往元件外面流動)

谢谢老师回复,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探棒擺放地方,電流的方向決定電流的極性。(往元件裡面還是往元件外面流動)

老师:不好意思,我还是做不出来;可能是我太笨了,能讲的再细点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不好意思,我还是做不出来;可能是我太笨了,能讲的再细点么?谢谢

你用哪版的?  是不是版本問題?

答案都在上面圖片中了。同樣是電流,黃色和天空藍色的正負剛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哪版的?  是不是版本問題?

答案都在上面圖片中了。同樣是電流,黃色和天空藍色的正負剛好相反。

我用的是10.5不知可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