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ish current command first如何消除

楼主(2013-10-17):
我在skill运行时使用其他命令(如:silde、move、保存等)时,会出现Finish current command first,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高手们给予帮助.

楼主:
就是skill程序运行不影响其他命令(如:silde、move、保存等)的正常使用。

网友:
allegro 在运行一个命令未结束的时候,运行别的命令,会默认先进行 done 操作,但是 skill 的程序要如何结束,allegro 的命令并不知道(后台发送 "done"命令并不一定能结束掉 skill 过程),所以会出此提示,也就是说 skill 运行期间需要自行管理生命周期
在 skill 过程运行期间,显然不可以运行 allegro 命令,同一时刻令牌只可能在 allegro命令或者是 skill 过程其中一方,但是具体情况还会分很多种,比如带界面的 skill 程序如果在非运行状态则可以运行其他 allegro 无干扰

网友:
在程序最开始添加一句:unless(axlOKToProceed() axlShell("done")),如果有注册程序命令,需要将cmdType设为“general”

楼主:
非常感谢betamelody和wikiy。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在ALLEGRO界面中运行其他程序的同时能运行其他命令(如:silde、move、保存等)。

网友:
可以同时做move和silde吗? 一个电脑接两个鼠标可以同时点击不同的东西吗?
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