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买过《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记》的童鞋,说说这本书咋样啊

楼主(2013-10-18):
发现于博士的书——《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SI设计手记》在网上已经可以买了,不知道怎么样,会不会像其他一些SI书籍那样,各种公式。。。
有看过这本书的童鞋,给我讲讲观后感吧,哈哈,在此谢过。

网友:
    公式肯定有啊。。。

网友:
    我刚网购了,但还没到手,听说不错!

楼主:
    嘿嘿,刚刚下单了,期待....

网友:
    讲基础讲理论的,公式有点多。。。

网友:
    多少RMB啊?通俗易懂吗?有看过的吗?评价一下如何?也想去弄一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刚刚下单了,期待....

你买的多少钱?在那买的?
    到了一定展示一下,期待~~~~

楼主:
    天猫买的。40多块钱....

网友:
    内容怎么样?可不可以评价一下

网友A:
    哪位已经购买的前辈把目录共享一下,看一下需不需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位已经购买的前辈把目录共享一下,看一下需不需要买。

目录其实网上面可以搜到。这里贴出来:

《信号完整性揭秘:于博士 si设计手记》
 第1章概述
 1.1什么是信号完整性
1.2 si问题的根源
 1.3新的设计方法
1.4 si设计的难点
1.5 si设计的误区
 1.6关于经验法则
1.7 si设计与 si仿真
 1.8 si设计的特点
1.9基础的重要性
1.10小结
第2章数字信号频谱与带宽
 2.1周期信号的单边谱
 2.2周期信号的双边谱
 2.3单边谱与双边谱的关系
 2.4理想方波信号的频谱
 2.5方波信号的频谱特征
 2.6信号带宽与上升时间的关系
 .2.7梯形波的频谱特征
 2.8信号带宽0.35tr是如何得到的
2.9信号带宽0.5tr指的是什么
2.10关于信号带宽的补充说明
2.11小结
 第3章传输线
3.1什么是传输线
 3.2信号的传输方式
 3.3传输线的返回电流
3.4传输线的分布电容
 3.5单位长度电容
 3.6介电常数、等效介电常数
 3.7传输线的分布电感
 3.8回路电感
3.9单位长度电感
3.10波传播的lc参数表示
3.11瞬态阻抗与特性阻抗
3.12影响特性阻抗的因素
3.13参考平面
3.14返回电流的分布
3.15传输线的延时
3.16理想传输线的集总参数模型
3.17耦合传输线模态分析
 3.18模态对阻抗的影响
 3.19线间距对阻抗的影响
3.20有损传输线
 3.21趋肤效应
3.22直流电阻、交流电阻、传导损耗
3.23邻近效应
3.24表面粗糙度
 3.25介质损耗
3.26复介电常数
3.27有损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延时
3.28小结
第4章信号的反射与端接
 4.1反射是怎么形成的
 4.2使用反弹图计算反射波形
 4.3正反射和负反射的含义
 4.4有限上升时间信号的反射波形
4.5容性阻抗不连续
4.6互连线末端容性负载的反射
4.7互连线中间容性负载的反射
4.8容性负载对时间延迟的影响
 4.9容性负载对传输线阻抗的影响
4.10感性阻抗不连续
 4.11互连线末端感性负载的反射
4.12互连线中间感性负载的反射
4.13感性负载对时间延迟的影响
 4.14残桩与分支的影响
 4.15临界长度
 4.16多长的走线需要端接
 4.17如何估计驱动器的输出阻抗
4.18端接方法
4.19拓扑结构
4.20串联端接中的桩线
 4.21并联端接位置
 4.22分支结构中阻尼电阻的应用
4.23 tdr阻抗测量
 4.24小结
附录4.1线路末端的电容
附录4.2线路中间的电容
 附录4.3线路末端的电感
 附录4.4线路中间的电感
第5章串扰
 5.1串扰形成的根源
 5.2耦合长度
5.3容性串扰
5.4感性串扰
 5.5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
5.6近端串扰的饱和
5.7远端串扰的饱和与模态分解
5.8边沿耦合与宽边耦合的串扰
5.9影响串扰的因素
5.10串扰对信号的影响
 5.11串扰与时序
5.12蛇形走线与信号的延迟
5.13保护地线
 5.14端接与串扰
 5.15减小串扰的常用方法
5.16小结
附录远端串扰两种解释的等效性证明
 第6章s参数
6.1网络分析基础
 6.2s参数定义
 6.3从频域的角度理解s参数
 6.4 s11的含义
6.5 s11与输入阻抗
6.6使用 s11提取特性阻抗
 6.7 s11与瞬时阻抗
6.8 s21的含义
6.9 s21相位与传输延时
 6.10 s21与通道响应
6.11 s参数对称性及能量守恒
 6.12 s参数中的纹波
 6.13多端口s参数
6.14 s参数与串扰
6.15小结
第7章互连线中的阻抗不连续
7.1分支结构
 7.2参考平面的宽度
7.3互连线跨分割
7.4过孔
 7.5小结
第8章差分互连
8.1差分传输
 8.2差分对的返回电流
 8.3差分信号抗噪声原理
8.4差分互连中的阻抗参数
8.5差分互连的反射与端接
 8.6差分互连的串扰
8.7差分与共模的相互转化
8.8差分s参数
8.9差分对的等长等距
8.10松耦合还是紧耦合
 8.11小结
第9章抖动
 9.1抖动的含义
 9.2 jitter描述方法
 9.3 jitter统计特性
 9.4 jitter、ber、眼图之间关系
 9.5 jitter分类及产生原因
 9.6 jitter分离
 9.7 clock jitter与相噪
 9.8小结
 第10章均衡
 10.1互连中的信号畸变
10.2码间干扰
 10.3码间干扰与带宽
 10.4离散系统的码间干扰
 10.5均衡原理
10.6均衡分类
 10.7无源ctle
 10.8有源ctle
10.9离散时间线性均衡
10.10使用zfs算法确定ffe抽头系数
10.11使用mmse算法确定ffe抽头系数
 10.12反馈判决均衡
10.13小结
 第11章电源完整性
11.1为什么要重视电源噪声问题
 11.2 pdn系统的噪声来源
11.3电容去耦的两种解释
 11.4理想情况的去耦电容量
 11.5实际电容的特性
 11.6安装电感与自谐振频率
11.7目标阻抗的设计方法
11.8相同容值电容的并联
11.9不同容值电容的并联
11.10容值差对谐振峰的影响
11.11 esr对谐振峰的影响
 11.12安装电感对谐振峰的影响
11.13去耦网络电容的配置方法
11.14阻抗曲线形状与电源噪声
 11.15在多大频率范围内去耦
11.16去耦电容的摆放
11.17去耦电容的安装
11.18 pdn系统的直流压降
11.19小结

楼主:
    书已经收到了,书本身的包装,排版还不错,至少看着还顺眼。内容还没细看,不好评价。等看过之后再来说说。

P.S.:书前面有8张彩页插图,于博士还是蛮用心的。

网友:
刚看了前两章,感觉讲得还是挺容易理解的,虽然有公式,但都是信号与系统的一些基本公式居多,只要有个大体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了。后面的还没来得及看,从前两章看,相比那几本经典的书,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网友:
求看过的人介绍下

网友:
    理论公式很多

网友:
    我也想买一本来看看。。,应该很不错吧

网友B(2013-12-15):
    网评不错的一本书。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里面的信号反射,串扰讲对比较入木,讲解的思路和本人想看的思路比较一致,看的比较顺,才3十多块钱,博士无私奉献cadence视频和一些教诲,觉得买本书是应该的。

网友(2014-05-04):
    广告中美女那句话--你,值得拥有!

楼主(2014-10-22):
引用 网友B:
网评不错的一本书。

已经看过一遍了,但还是不知道如何在设计电路时进行SI设计。

确实存在没怎么看懂的情况,毕竟只看了一遍。但,即使再看两遍,大概看懂了,在设计时可能还是不会,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网友:
    公式中间还是蛮多的

网友:
    还算比较通俗易懂吧,也有很多之前比较牛逼的书的整合

网友:
    推一下
我也買了一本
作者寫的還不錯
會做一些重點整理
有些會還有模擬場分析來解釋實際狀況,真的覺的還不錯

网友:
    里面内容还不错,目前正在学习。

网友(2014-12-03):
    表示还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已经购买的前辈把目录共享一下,看一下需不需要买。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