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GV7601做HDSDI转bt1120的没?望能不吝赐教,先谢谢啦!.

楼主(2013-10-18):
有用GV7601做HDSDI转bt1120的没?望能不吝赐教,先谢谢啦!.

网友A:
有什么难度?既然想做这个,应该已经拿到datasheet了,直接拉线就好了,记得bt1120 bus做等长,clk间距等就行了。另外,记得sdi输入尽量短,阻抗75.

ps:现在还有人用gv7601?已经有很多方案可以取代7601了,功耗,发热,面积,costdown等,综合性价比要高很多。

网友(2014-02-10):
有什么替代的方案芯片介绍下

网友:
楼上的兄弟做的怎么样了?GS2971和它兼容

网友(2014-03-28):
GS2971和它兼容  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2014-04-28):
请问下现在有那种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难度?既然想做这个,应该已经拿到datasheet了,直接拉线就好了,记得bt1120 bus做等长,clk间距等就 ...

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下现在有哪些主流方案?希望哪位高人推荐介绍下。先谢啦

网友(2014-11-28):
不好意思,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