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bmp图片内容并转换成Allegro识别的外形?

楼主(2013-10-18):
RT,如何获得bmp图片中的外形描述?有个读入bmp的加密skill,但是都是用很小的线段创建的,数据量太大了,大神们是否有思路改善一下?

网友:
试试将Bmp文件转换为Dxf文件后, 然后通过allegro的导入Dxf文件的功能搞定看看, 一般情况下都要修的, 毕竟导入只是解决大体上的问题!

楼主:
楼上2位说的都需要借助第三方的软件,目前利用rata工具可以导入进来,效果还行,主要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好方法直接通过Skill来读取,这样可以直接在Allegro中生成了

网友(2015-08-25):
我也在为这个问题烦恼。特别是在建logo的时候,在遇到有中文的logo时很麻烦,即使是用DXF的形式导进也是线段的形式,描起来很费劲,如果是直接转成外框形式的话就好办多了。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忙一起解决这个难题。有此烦恼的人顶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抄板软件,描外框。

什么是抄板软件,比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