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otor中pin(s)如何映射

楼主(2013-10-18):
请问各位大神在创建part时,symbol的pin(s)如何映射?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复杂了,说起来累,帮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复杂了,说起来累,帮顶顶

额,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呵呵,但也不知对不,不过谢谢你哈,呵呵

网友A:
管它对不对能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它对不对能用就可以了

晕,您真是开朗啊,我现在只接触了dxdesign和symbol  editor,能不能用应在画PCB是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