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6.3以上的版本如何为通孔添加背钻信息

楼主(2013-10-19):
    请问16.3以上的版本如何为通孔添加背钻信息,就是想为相应的过孔或者pin添加背钻,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大神些请关注啊

网友:
    真正操作起來還蠻囉嗦的
    很難一句話搞定 , 基本上軟體要使用 XL 等級
    要進行 Back Drill 分析的 Net 都要先給予 Stub Length 的 Properity 設定後
    才能到 NC 裡面的 Back Drill Analysis 來設定所要處理的資料層面後 , 再進行分析作業
完成後就可產出資料.

這只是大概流程 , 裡面還很多 Properities 針對 Net , Pin ,Via 和 Component 都不同的操作設定要去注意.

网友:
    参考下algrobackdrill文档, 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