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为什么晶振、大电感下面任何一层都不能走线或放器件呢?

楼主(2013-10-20):
求教:为什么晶振、大电感下面任何一层都不能走线或放器件呢?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n年前的一个硬件人员,发现精振下面走线被干挠得很利害,那时是2层板,经review后,决定晶振下面不走线了,(注意晶振与晶体是不一样的)最后形成了一个规范。但对多层板有几个完整的copper隔开的话,非要走也是可以的。电感由于线圈的产生的磁力线很强,最好就不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年前的一个硬件人员,发现精振下面走线被干挠得很利害,那时是2层板,经review后,决定晶振下面不走线了。 ...

我也觉得只能用电磁理论来解释了,但是有没有人仿真过啊,毕竟耳听为虚嘛。

网友:
    晶振仿真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因為容易受干擾!!所以小心一點比較好

网友:
    除了放晶振的那层,其它层走过很多次,没发现什么影响

网友:
    贴片晶振四层以上的背面可以有,但中间要有完整的地层隔开,直插的因为贯穿底层,底层引脚周围包地完才能走线,但底层包地空间就占据了晶振地面大部分空间了,所以就不再走线了。。

网友B(2013-11-26):
    走线是可以的,但是还要看什么信号线,数据线,CLK线可千万避开这个“脏”地方,要不然会有问题,本人就有过样的失败,将CAMERA的CLK线走到DC-DC那个振荡电感下面,结果开始照相的时候(200W像素)就会出现干扰!

网友(点评):
恩恩,谢谢你的设计分享。

网友(2015-09-24):
    感谢前辈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只能用电磁理论来解释了,但是有没有人仿真过啊,毕竟耳听为虚嘛。

这个东西不是很好仿真,属于EMI方面的东西。

网友:
    电感这个主要是电磁场方面的,可以看一下电感周围磁场的分布  隔离地都很难完全消除影响

网友(2016-04-23):
    电磁场电磁波的基本理论,电磁感应严重~然后就会耦合上感应电压电流~

网友:
    这个大电感值指得是值在什么范围,还是实物体积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年前的一个硬件人员,发现精振下面走线被干挠得很利害,那时是2层板,经review后,决定晶振下面不走线了,( ...

    是否是所有电感都不走,没确定这个大电感指得是啥,谢谢!

网友(点评):
右手定则,其下面磁场较强

网友:
一旦有干扰,很难消除!

网友(2023-02-09):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所有电感都不走,没确定这个大电感指得是啥,谢谢!

所以PMIC跟射频收发器
摆件时若不同面   不要重迭
因为会使大电感跟射频走线或组件重迭  进而干扰
电感因为是磁场   哪怕有Main GND都挡不住
再者重迭的话   会使热都积在板子内  容易有板子过热问题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B:
走线是可以的,但是还要看什么信号线,数据线,CLK线可千万避开这个“脏”地方,要不然会有问题,本人就有 ...

你好,你是画的几层板呀,6层板顶层电感底层走时钟线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