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公开源码——丝印压焊盘的SKILL源码

楼主(2013-10-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4-01-04):
请问没命令输入??加载进去没什么反应呢?该怎么用?

网友:
    請問怎麼使用??

网友(2014-05-16):
    那位能吧它封装成一个il文件使用呀。

网友A(2014-11-12):
    楼主这方法有点低端啊,先把所有丝印全选,然后挨个跟每个pin对比检查丝印与pin之间的airGap。效率很低,就像冒泡排序似的。目测速度得几秒到十几秒才能出结果吧。

网友(2015-07-15):
    用Box方式选择

网友(2017-05-28):
你有这个方法的skill,发一份谢谢@1151615095@qq.com

网友B(2017-07-25):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方法有点低端啊,先把所有丝印全选,然后挨个跟每个pin对比检查丝印与pin之间的airGap。效率很低,就 ...

我是把所有pin取出bbox,在一个个bbox判断是否有丝印,这样的结果发现20s左右,时间太长了。我猜测对每个pin进行bbox时间不短呀。这里的时间能压缩?或者整体的时间怎样压缩。

网友(2017-09-27):
box方法不准,会放大焊盘

网友(2018-08-31):
还是出现error,是不是还有一些bug没有解啊

网友(2018-10-20):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方法有点低端啊,先把所有丝印全选,然后挨个跟每个pin对比检查丝印与pin之间的airGap。效率很低,就 ...

可以清除走线上有solder mask的吗?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所有pin取出bbox,在一个个bbox判断是否有丝印,这样的结果发现20s左右,时间太长了。我猜测对每个 ...

王工 你好,这个怎么加载进去

这个可以封装成***.il吗?
这个看不懂加载命令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所有pin取出bbox,在一个个bbox判断是否有丝印,这样的结果发现20s左右,时间太长了。我猜测对每个 ...

没有命令行,需要自己添加如:
axlCmdRegister("oc" 'actions);命令函数
defun( actions ()
        O_Creat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