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Card 这两个电路是干嘛呢?

楼主(2013-10-20):
    smart card这两个电路是干嘛?
2N7002一直是开着;为什么是DIO这个这样做???
SN74AHCT1G32DBV或门电路是跟随器将3.3V变5V;
    但是为什么是CLK这样做??
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都是做电平转换用的。只是用7002管子的电路是可以作输出又可以作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做电平转换用的。只是用7002管子的电路是可以作输出又可以作输入。

7002那个电路不是电平转换吧3.3V就是3.3V输入和输出啊
    那个或门是将3.3V转5V的,但是为什么只要CLK要转,DIO不用吗?

网友:
    DIO 那个电路也是电平转换的,晕死,这个电路你要这个看,ISO_DIO,CARD_DIO两端各有一个上拉电阻,当作为输入时:CARD_DIO为高电平,Q19是截止的,因为VGS=0V,ISO_DIO也是高电平,card_dio为低电平时,通过MOS管内部二极管把ISO_DIO拉低.作为输出:这个时候就看iso_dio的电平了,高电平时,Q19截止,card_dio为高电平,低电平时,Q19导通,card_dio自然也被拉低了。

网友:
    CLK不当输入用只当输出用

网友:
    CARD_CLK是5V ,哪为什么CARD_DIO电平却是3.3V?

网友(2014-05-22):
    Smartcard 有2种,5V 和3.3V   ,所以就需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