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Altium Designer 2013 13.0.12导入向导问题

楼主(2013-10-20):
刚使用altium Designer导入文件时,没有文件类型,要安装。安装时又提示文件无法复制安装失败,请大佬们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有没有破解啊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是没安装插件。

网友:
建议找出安装文件包,在软件里找到插件与更新,在参数设置里指定文件包路径,也就是你点启动安装文件的目录(ISO文件解压或者加载到虚拟光驱)。刷新一下看看,应该出来插件选择,全选(可以不安装没用的,简单方便就是全选),点更新,会弹出现在还是稍后。现在就是马上开始,稍后就是关软件重启软件后开始。整个过程20多分,此过程在后台解压,会表现为软件没有反应。不要关闭。等待结束自动打开软件。

楼主:
谢谢!上次下载的安装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