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update时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更改原理图后update pcb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把原有元器件删了,再添加上去,器件属性,编号等都一致啊。
有人说可能是原理图库的问题,可我的原理图库和PCB库都是根据原来的原理图和PCB生成的啊。求解释。。。。。

DO28V20.PrjPcb And DO28V20.PDF

网友(点评):
九楼已回复

网友(点评):
已收录至“Protel (Altium) 文章-观后感-->分享-探讨 汇总收集帖”

网友(点评):
比较“反感”这种动不动“高手”的称呼,每每看到类似字眼,总会想到我们国内那些被誉为“大砖家”...

网友A:
自己慢慢研究下了,有些都是操作失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研究下了,有些都是操作失误问题了

哪些操作失误啊?那几个器件有没有动过。图是别人画的,我这边是改了几样器件封装而已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你想问什么

    比如,PDF里面可以看到,
    Remove C21-1 from VDD_3.3V
Remove C21-2 from GND
Remove C21
然后,
Add C21
Add C21-1 to VDD_3.3V
    Add C21-2 to GND

    C21被删了又添加,都没改动过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2个原理图库中都有同一种封装,D21在A库与B库共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2个原理图库中都有同一种封装,D21在A库与B库共存?

就一个库,不过原理图和PCB都是别人传过来的,库没传给我,都是自生成的,

网友:
    两种方法解决,1.在原理图里将故障元件的ID更新。2在 工程》》器件连结 快捷键c  k。  点开后匹配原理图与PCB,把左边的全部匹配到右边,点执行更新。在更新试下吧!!

网友(点评):
^_^ ^_^ 再加一种:有时为了避免之前的某些错误,可清空PCB原有网络后重新从sch导入网络至PCB...

楼主:
    多谢dianzi1987
    问题解决了。
    因为图是别人传过来的,库是自己生成的,就是库地址不同,没匹配上。

网友:
    dianzi1987说的对,是匹配问题

网友:
    图示别人画, 我只是改几个地方而已,《===问题就在这里!

一个工程,最起码的包括5个文件
    1. prj
    2.schdoc
3.pcbdoc
    4.schlib
    5.pcblib

    你没有一次性要完整这些文件,且在一个工程下改!

    如果真的在原来一个工程下改的,拿到工程时候,就先试试他的sch 和pcb 是不是连接起来时候没有错误。
以为你改东西,加元件就不会出前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