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理解:尽可能减小电流环路的面积

楼主(2013-10-21):
经常在讲解高速PCB板设计时,“提到减小电流环路面积”。
请问具体处理方法有哪些呢?

楼主:
能够分享下有经验的前辈的案例,就更好了

网友A:
route signal next to power plane.. or say ssignal must be above pl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 signal next to power plane.. or say ssignal must be above plan

power plane or Gnd plane?
另外,信号线的回流路径只能是Plane吗?有没有可能是同一平面的GND或者power呢?

网友A:
Best practice is Gnd but you can use pwr also.. and there are cap b/w pwr  & gnd that way pwr as ref. plan/

网友:
就是电流是一个环路,从电源到负载再到地所组成的环路,想象成一个线圈,就是这个环路面积吧,不过也要考虑分布效应的样子。个人理解,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st practice is Gnd but you can use pwr also.. and there are cap b/w pwr  & gnd that way pwr as ref ...

哦,谢谢。
那双面板的电流回路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阻抗最小的电流返回通路, 让这个回路和信号线的面积最小化!个人理解!

网友B(2013-11-29):
    每个信号的电流从源头出发,最终都要回到源头,从那里来就回到那里去,说的简单点就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取经,取完后又回到大唐,你要让他来回的路程(面积)最小,那么他对别人的影响还有别人对他的干扰就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信号的电流从源头出发,最终都要回到源头,从那里来就回到那里去,说的简单点就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