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文件导入到AD 9里 有的线条不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21):
DXF文件导入到AD 9里 有的线条不显示,怎么解决!

CAD图

导入到 altium DESIGNER 9 里的图

外框没了。

网友:
    你看不显示的线导进在那一层了,可能没有激活显示。还有一种情况是它所在的层的颜色是黑色,实际上有线,但是看不出来

楼主:
    都是导在一个层上

网友:
    首先层面设置是否正确,CAD里面图素是否符合要求,样条曲线,修订云线,螺旋线等,AD是不能识别的,需要转换成圆弧,直线或者多段线。可以保存成DXF最低的版本试下,此方法即使是可以将样条曲线,修订云线,螺旋线转换的也很容易出现变形情况。因此,需要结构出DXF文件的时候或者绘制之初注意才能解决。
以上是我用过的解决办法。

网友:
    想要全部显示,用CAD重画一次即可,其它软件转出来的CAD文件经常会出现显示不全的现象

网友:
    AUTOCAD出的格式不对,你要选R12导出来才行,你选2004DXF导出来的不行的,AD要识别园弧的,只能是R12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说的对“
首先层面设置是否正确,CAD里面图素是否符合要求,样条曲线,修订云线,螺旋线等,AD是不能识别的,需要转换成圆弧,直线或者多段线。可以保存成DXF最低的版本试下,此方法即使是可以将样条曲线,修订云线,螺旋线转换的也很容易出现变形情况。因此,需要结构出DXF文件的时候或者绘制之初注意才能解决。
以上是我用过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