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仿真过程报错!!!

楼主(2013-10-21):
unable to open file "$XILINX_V6_GTX_SIS_KIT/v6_gtx_transceiver_models/hspice/v6_gtx_tx_base.inc" .Either file doesn't exists or path is wrong. Please enter the correct file location.

网友:
此文件“v6_gtx_tx_base.inc”路径错了,建议修改正确的文件路径。

网友:
inc文件可以绝对路径调用,也可相对路径,放在sp文档下直接调用可以不加路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