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走线处理----好奇怪,快来看看!

楼主(2013-10-21):
    如图所示,图中点亮的网络是电源VCC_IO网络,图666中的三根走线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挨着么近。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吗?这是在一款MID PCB上看到的,望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等大神回答。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分流,粗的说明电压较大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电源拓扑结构处理方法  处理的不好 思路是几个供电支路分  开设计上没有做到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拓扑结构处理方法  处理的不好 思路是几个供电支路分  开设计上没有做到优化

    可以详细讲讲吗?这么画的好处,我的理解就是分别画几个分支给不同的电路 而不是通过一根粗粗的电源线拉过去之后再分,这样是为了从电源源头就分开,避免这几个电源之间相互干扰,,不知道理解的对赌,还有什么没考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讲讲吗?这么画的好处,我的理解就是分别画几个分支给不同的电路 而不是通过一根粗粗的电源线拉 ...

对的

网友:
    楼主 这是关于拓扑的一点资料,不够全面 但可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形供电。

就需要挨那么近吗?周围还有大把空间的呢。

网友(点评):
挨得太近是因为没处理好。至少得8mil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需要挨那么近吗?周围还有大把空间的呢。

    嗯嗯,谢谢jimmy

网友:
    周圍空間也不見得能用,也許需要特別大clearance

网友:
    同一网络为什么不可以挨的那么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