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各位altium在多层板挖槽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3-10-21):
要画一块PCB六层的,客户需要在5,6层挖个槽类似于盲孔,不挖透的槽各位有什么办法啊非常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 在5、6层 分别放置一个LAYER在5、6层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 在5、6层 分别放置一个LAYER在5、6层的焊盘

那要放不少啊

网友:
可以做个槽孔焊盘,放在5,6层!跟开槽一个效果!

网友(2013-11-20):
你在PCB上再怎么做无非是告诉板厂你该怎么做,你标示下 给板厂说明就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