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网表就无反应?

楼主(2013-10-21):
有人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A:
看一下 Session log 裡面說甚麼? 有沒有任何提示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Session log 裡面說甚麼? 有沒有任何提示阿?

ORcad就是卡死在哪里,一直是生成网表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Session log 裡面說甚麼? 有沒有任何提示阿?

就是卡在这里
任务管理器显示ORCAD无反应

网友B:
试一下 别的原理图是不是同样问题。 如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没破解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 别的原理图是不是同样问题。 如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没破解好了。

其他都可以,我估计里面的模块复用问题,可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原因,我将文件上传麻烦帮我看看

网友A:
建議你先DRC檢查有沒有錯誤? 是不是DRC錯誤而造成無法產生網表?

下載你的文件後,因為模块复用的路徑是使用絕對路徑,因為我的電腦環境與你的不相同,所以無法直接把所有模块很快的帶進來使用。

修改模块复用的路徑之後發現好像沒有 ATT1154_2.DSN 這個文件,所以我這邊看到的就是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先DRC檢查有沒有錯誤? 是不是DRC錯誤而造成無法產生網表?

下載你的文件後,因為模块复用的路徑是 ...

这是ATT1154的文件,DRC后只有waring是关于电源地引脚重名的,这些应该不会导致网表无法生成吧

网友A:
整合所有電路圖,結果OK! 沒有你那個現象。
(1)發現很多沒有用的管腳要打上X。
(2)很多模块沒在格點上,管腳要打上X很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合所有電路圖,結果OK! 沒有你那個現象。
(1)發現很多沒有用的管腳要打上X。
(2)很多模块沒在格點上, ...

我也在其他电脑上试了也没问题,非常郁闷,是我电脑的问题?nc管脚不处理是否影响出网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