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问如何去检测某种格式的文件是否存在?

楼主(2013-10-21):
版主请问如何去检测某种格式的文件是否存在?比如我要检测*.GAP文件,麻烦请告之下。谢谢!

网友A:
getDirFiles获取目录文件,axlDMFileParts获取文件扩展名
或者用正则判断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DirFiles获取目录文件,axlDMFileParts获取文件扩展名
或者用正则判断也可以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