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天线layout

楼主(2013-10-21):
请教探讨手机天线走线应该注意什么, 比如长度、宽度、阻抗控制、层叠,  应该怎么做, 最好能回答具体点,谢谢各位

网友:
天线到射频区问一下徐老师 他会告诉你很详细的做法

网友:
    从天线进来就要严格按照射频阻抗、走线要求来吧,我看过好几款手机板的射频部分走线,也就是按照基本的射频要求来的。
你可以找几块手机板观摩观摩

网友:
    天线走当然是越短越好,在满足阻抗管控的前提下,线宽是越宽越好。为什么说线宽是越宽越好呢?这是和板厂生产工艺有关的,假如一般板厂实际生产出来的线宽的误差是0.5MIL,设计线宽是5MIL刚好是50欧的阻抗和线宽是10MIL刚好是50欧的阻抗,那么生产出来的线宽就是5MIL的正负0.5MIL和10MIL的正负0.5MIL。很明显线宽越大,误差越小。至于叠层,首先要考虑满足板厚和阻抗,因为手机板有好几种阻抗线,而且在不同的层;再考虑成本。如果你是做LAYOUT叠层可以不用去管,交给板厂去处理就好了。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多谢各位, 大家有没相关详细文档

网友:
    帮顶。每次走射频线的时候,都没什么底。期待牛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