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公司配的新电脑上按装PADS9.3,装好后不能切换ROUTER中去

楼主(2013-10-22):
如题,装好后,打开PCB,在layout中,可是无法点router按扭切换到router! router按扭就没有反应了,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吗?

网友:
    我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能解决

网友:
    我一直遇到这种问题,后来我就直接不在板子里切换了。直接用router打开PCB文件,保存的话,router也可以直接保存PCB文件。

网友:
    我也是,难道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在菜单里设置

网友:
    这个是安装问题 吧

网友:
    router和layout切换是通过网络协议的,你家公司IT是不是禁了某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