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零件編號

楼主(2013-10-22):
    想請問各位大大

    增加零件的時候,零件的refdrs 編碼會從零件最後一碼往上加

ex : 電阻的最後一個零件編碼是 R1504 , 那麼新增加的電阻REFDES 會自動編碼為 R1505
          ,假設從R100 ~ R1504 之間有許多空置的零件編號
    ,那麼我該如何設定,新增加零件時,零件的Refdes會從中間的空置零件編號開始編碼呢?

謝謝

网友:
    我個人沒有找到好方法,都是手動一個一個去調整。

网友:
    rename后导入原理图,供参考!!!

网友:
    放置一个电阻,命名为空置位置的开头,比如R101,紧接着再放置电阻,它会以R101后面空档位置顺序命名电阻。我用的是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