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器件高度的问题

楼主(2013-10-22):
在画PADS封装的时候如何定义器件的高度啊?

网友:
一般的元件不需要加入高度,實在要加可以在PCB中直接添加。步驟為:
1.選中元件,右鍵選擇Attribute;
2.點Add,下拉選中Geometry.Height,在value中輸入高度即可。

楼主:
我想问下:这个Geometry.Height命令是固定的吗?
其他的命令在哪里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这个Geometry.Height命令是固定的吗?
其他的命令在哪里看啊?谢谢~~~~~~~~~~~~~

楼主:
请问您:
  如何将想要的的层导出来~~~~
    比如说我要丝印底层和顶层,其他的层不要,如何导成GerBer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