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怎么导出2005的ACS文件

楼主(2013-10-23):
pads2007怎么导出2005的ACS文件

网友:
    FILE----EXPORT----重新命名,保存----select all;format下选择2005版本;下面part和net勾选上,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A:
    工具---layout网表----输出格式下拉选择--PADS LAYOUT 2005

网友:
    以上是9.5版,不知有帮助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layout网表----输出格式下拉选择--PADS LAYOUT 2005

    谢谢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