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详细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10-23):
这个电路的详细工作原理是什么?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个人理解,IR_IN低电平,Q301导通,Q300导通,Q302导通,C302与R109组成缓启动电路

网友:
这个发射的信号应该是固定的吧!意思就是发射的数据是固定的吧!

网友:
IRIN输入数字信号给振荡电路发射出去。

网友:
仿真僅供參考。(用 ROHM LED 取代 IR LED。)

网友A:
红外转发或者发射电路吧。那几个非门和阻容构成38K调制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转发或者发射电路吧。那几个非门和阻容构成38K调制振荡器

兄台,能否详细解析一下该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