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向yuxuan51求助。

楼主(2013-10-23):
yuxuan51你好:
请问如何在ansoflink中实现裁剪功能。按区域来export.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在SIWAVE里处理,完了后再倒入到ansoftlinks,你可以将ansoftlinks里的文件导回到siwave里处理。

网友A:
现在版块好冷清啊。。。神马情况。。。。

好几个仿真论坛都变冷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版块好冷清啊。。。神马情况。。。。

好几个仿真论坛都变冷清了

升你做版主,你提几个问题出来讨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你做版主,你提几个问题出来讨论吧。

你可能误解我了,我说很所SI论坛都不怎么景气。。。。,

我不是说斑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误解我了,我说很所SI论坛都不怎么景气。。。。,

我不是说斑竹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刚做版主的人比较有积极性啦。。

网友A:
很多SI论坛人气都很差,我觉得不是斑竹长了积极性不高,而是很多做SI的人做一段时间积极性不高,不知道SI在实际产品中能带来什么。真正能把SI知识带到具体产品中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我自己做SI觉得SI很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SI论坛人气都很差,我觉得不是斑竹长了积极性不高,而是很多做SI的人做一段时间积极性不高,不知道SI在 ...

确实,因为能接受的人不多,是新兴的行业啦。大家不理解是其一,而玩这个代价高。不能马上见效。不合中国国情呀。

网友C(2013-12-03):
    在ansoflink中首先选择需要仿真的网络,在再EDIT菜单中选取自动规划区域菜单(英文菜单名称不记得了)之前可以设置区域外扩大小的。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nsoflink中首先选择需要仿真的网络,在再EDIT菜单中选取自动规划区域菜单(英文菜单名称不记得了)之前 ...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SIWAVE 7.0 後  忘季 ANSOFTLINK吧  都整合在一起了

网友:
    现在的仿真软件都挺贵的,一个ansys这一套下来一个license就够雇十几个工程师,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用盗版的学习还可以,实际的工程就不能玩过家家了。老板是要report的,花了钱要有收益,大公司才玩的转。BTW,深圳很多电子百强layout team 也不过十来个人。

网友(2014-01-16):
    SI是什么?难!

网友:
    那我去试试?搞不定再来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