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输同坐标图时怎样包括绝对值,相对值,PAD的值以及原件位号和值

楼主(2013-10-23):
如题:pads输同坐标图时怎样包括绝对值,相对值,PAD的值以及原件位号和值等信息。

网友:
额滴神那~我来反问喽~
什么是坐标图?是大家常说的坐标文件么?
绝对值和相对值是谁(目标)和谁(参照点)的绝对值和相对值?要这两个值做什么用?
pad的值是指什么值?
原件位号和值,这里的值又是什么值?

楼主:
Designator Footprint          Mid X         Mid Y         Ref X         Ref Y         Pad X         Pad Y TB      Rotation Comment
D6         SOD323        30.99302mm    14.12301mm    30.99303mm    14.12301mm    29.89301mm    14.12301mm  B        180.00 4148
D4         SOD323        28.45302mm    21.54301mm    28.45303mm    21.54301mm    29.55303mm    21.54301mm  B        360.00 4148
R14        0603A         53.85303mm      10.975mm    53.85303mm    10.97501mm    53.85303mm    10.17499mm  B         90.00 22K
类似这样的,

网友:
方法一:可以转到AD中进行。非常智能方便。

方法二:文件-->cam plus

如下图选择:TOP和BOTTOM各出一次

网友:
    用tools----basic scripts中的17-Excel Part List Report不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