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3-10-23):
那位大神可以帮忙下,一个DDB文件是就会出现图片的错误进不去,搞不懂。

网友A:
文件是否有问题  换个电脑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是否有问题  换个电脑打开试试

文件没有问题,是点击打开DDB文件时里面就会弹出了,接着里面的PCB/SCH文件就都打不开了。

楼主:
就没有那位大神遇到同样的问题吗?麻烦那位知道的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