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焊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23):
目前有一个FBGA144的封装,0.8mm的ball pitch,ball直径0.4mm,目前PCB封装PAD直径制作的是0.35mm,工厂反应有两批板子有虚焊情况 ,请教一下高手,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是否可以修改封装尺寸改善,谢谢!

网友:
把焊盘尺寸改为0.4mm试一下;最好提前和工厂端联系,虚焊有很多情况,并非全是设计引起的,比如焊盘大小、钢网开口尺寸,锡膏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