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像PADS那样解除铺铜

楼主(2013-10-23):
如题,最近刚开始学allegro,问下ALLEGRO如何像pads中那样用快捷命令“PO"或者”SPO“来快速解除铺铜,那样看板比较直观。
另外一个问题,我将ALLEGRO的文件转成AD9.4再转成PADS,发现有几个问题:
1.无法切层了,在PADS中本来按L1或者L3或者L6,可以将某一个层放到最前方显示,可我转完后文件无法操作。
2.无法走线,老是显示Layer PLANE02 is not enabled for routing. Adjust Selected layers in Design Rules.
小弟来向各位大师请教下。

楼主:
附件中是我的ALLEGRO原文件和转换后的PADS文件

网友:
    别老拿你用PADS的习惯来玩allegro ......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看来是自己PADS设置玩的不够精,
关于ALLEGRO中解除铺铜该如何解决呢?我导出的PADS文件铺铜是一个个SHARPE,不是PADS那种一整块的方框,我是想在ALLEGRO中解除铺铜,然后删去铺铜框,重新导。

网友:
    Allegro 的舖銅是真的有資料上去 , 和 PADS 不同( 並無資料鋪上去 ).
    兩者觀念和資料結構都不一樣 , 如何能期待有相同的操作指令.
另外鋪銅就鋪銅了, 為何要解掉? 如果弄錯了 , 刪了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