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中如何将顶层与底层元件丝印标号更改大小?

楼主(2013-10-23):
如何一次性将TOP/BOTTOM的元件(如R1,C1,D5等)丝印字符的Size 与line width更改大小.

网友:
右键Select Documentation,然后把pcb中器件料号以外的文字,2Dline,Copper等全隐藏起来,再Ctrl+A,再Alt+Enter,改吧。
如果Alt+Enter没有出现Lable设置窗口,那就是全选时包含了多余的东西。

网友:
1,过滤器中先进行过滤选择

2,全选

3,进行特性,如下图修改

way
按吉米大师的操作此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