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3-10-23):
如图,LED-EN接单片机I/O口,LED+5V给LED供电。。。两个三极管跟MOS管都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的比较差,用于做LED电源控制

网友:
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B:
(1)Q14 + Q15 組成基本開關電路,Q39 類似非門做相位反向控制。
(2)Q14 好像畫反了(D和S極),Q14 的飛輪二極體 (body diode) 會使 LED+5V 永遠有電源。(關不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设计的比较差,用于做LED电源控制

你好,这个怎么个比较差呢?这样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Q14 + Q15 組成基本開關電路,Q39 類似非門做相位反向控制。
(2)Q14 好像畫反了(D和S極),Q14 的飛輪二 ...

版主,应该没反吧?您老可不能用好像这个词

网友:
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应该没反吧?您老可不能用好像这个词

不反,就是PMOS画错了,呵呵,MOS的体二极管画错了

网友:
PMOS没画错,确实是反了,3pin应该是输出的

网友:
放上 PMOS 的規格表。  PMOS 元件庫沒畫錯,是原理圖接法錯了。  有狗親戚來幫忙真好!

网友(2014-04-16):
原理图确实接反了,前一段时间刚碰到这个问题,PMOS管被接反了,怎么也关不掉。还有R209电阻太小,Q15会打不开

网友:
MOS管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