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建立时的原点坐标对输出元件的坐标表有何影响

楼主(2013-10-23):
请问两种原点标示的不一样,这样对元件坐标(X Y坐标)表有何影响,对工厂SMT来讲会有风险吗

网友:
可能会贴歪了

楼主:
谢了,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啊

网友:
没影响。元件坐标是根据焊盘中心在坐标轴上的1/2轴距算出来的。

网友:
你可以从坐标文件中的数据同实际数据作比较不就知道啦!

网友:
贴片器件的原点一定要定在中间。方便SMT机器根据器件坐标来定位。

楼主:
1.我问我同事了,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没管这边的事情,就是SMT的时候会调整位置,所以没问题
2. 我觉得就像jimmy老哥说的,一定要在中间,方面SMT机器定位。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不是说SMT 工程师可以帮忙调整就好了,这个会增加别人的工作量。
附件是我截取图片,我按照导出的坐标文件,在PCB中输入坐标得到的,不知道会不会以那个点作为元件的中间点,那样的话肯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问我同事了,因为以前他们就是没管这边的事情,就是SMT的时候会调整位置,所以没问题
2. 我觉得就像ji ...

这里输出来的坐标值是以器件原点为参考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