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问下 这个板块有人有数字万用表测通断的电路图么

楼主(2013-10-24):
有的话麻烦拿出来给看下,谢谢。

网友:
就这么一句话?您让人怎么回答好呢?

网友A:
两个笔头搭一下,有响声就是通,没响声就是不通

网友:
记得调到二极管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笔头搭一下,有响声就是通,没响声就是不通

不是,是我调试一段信号,刚刚开始完全不正常,但是把万用表打到测通断那一档放在信号线和地上面就完全正常,取开又不正常。所以我要求电路图研究下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