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是否可以导出所有丝印的坐标?

楼主(2013-10-24):
问题如题。设计中经常碰到别人协助调丝印的情况,那么,能否把一块调好丝印的板子上所有丝印的坐标导到另一块板子上呢?

网友:
如果丝印一样,就直接拷贝封装吧

网友(点评):
拷贝封装太麻烦。丝印的坐标是丝印与器件中心的相对坐标,按理说可以直接调用啊。

网友A:
将调丝印的那个板开启macro,进行录制。

完成后将macro调入没有调丝印的板中,进行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保证板子的布局与位置一样,原点设置一样!取得一个标准的PCB元件丝印坐标后去调整另一块板子上的元件 ...

怎么实现呢?不会写怎么代码,网上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调丝印的那个板开启macro,进行录制。

    完成后将macro调入没有调丝印的板中,进行回放。

    也有着功能?
    allegro软件试过一次,蛮不错的。
PADS还不知道怎么录制呢,一会上班了来捣鼓捣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