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单片机????

楼主(2013-10-24):
最便宜的单片机多少钱?(具体厂家和型号)只需要8管脚的就可以。最好有EEPROM,没有也可以,最只要便宜。

网友A:
STC15L101W   1.2元/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L101W   1.2元/片

太贵了,有没有5毛钱左右的

网友:
如果可以接受民用级的芯片,就找台湾的芯片,肯定有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有没有5毛钱左右的

你这是要干啥啊,一个板子再控制成本也不至于差7毛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义隆的便宜
几毛钱一个  一次性烧写

找到一款了,台湾应广,3毛5左右。也是一次烧写(OTP)one time program。

网友C(2014-03-23):
便宜很难有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很难有好货

便宜没有好货,这句话我们不敢肯定说。

但是功能简单的,只能一次性编程(OTP:one time program)的单片机比较便宜,RMB:3毛左右有交易,比如十速  和  应广的单片机(无打广告的意思,只是想给有需要的朋友一点参考信息。)我所知道的有这两个品牌最便宜。

网友(2014-05-29):
仪陇153 系列 sop8才2-3毛钱,还不用晶体

网友:
看看台湾的,很多一两毛钱

网友(2014-08-29):
长见识了,大学里面学的8051要好几块钱一片,工作了知道STC的便宜的有两三块的,看大家讨论才知道原来还有几毛钱的单片机,真便宜啊!

网友(2014-10-29):
stm8吧,003才20管脚,1块钱左右,可能多的话更便宜,绝对比51强大

网友(2015-02-02):
我知道最便宜的是5角钱左右的,估计量大了还可以降

网友:
>5角钱?
No Flash, no talking.

网友:
这种便宜的单片机适合大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