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Allegro Sigrity si 16.60 只支持WINDOW7系统?XP不支持?

楼主(2013-10-24):
请教各位allegro Sigrity si 16.6只支持WINDOW7系统?XP不支持吗?谢谢

网友:
Windows XP 64bit 有支援阿
XP 64bit 支援 Sigrity V16.60/V16.61

楼主:
谢谢,那我再问一下Sigrity V16.60/V16.61支持32位的XP吗

网友:
以后的软件 都不再支持32位系统

楼主:
那我我问一下啊ALLEGRO Sigrity V16.62支持32位的XP吗

网友:
    瞭解了~原來以後都要走64

网友(2014-01-13):
    XP 32位的可以用啊

网友(2015-06-26):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再问一下Sigrity V16.60/V16.61支持32位的XP吗

    支持的。ASI16.64XP都好用的。

网友(2015-10-12):
    支持,我安装成功了

网友A(2015-12-15):
    借问下 我的XP SP3 32位 安装SPB16.5一直不成功,是不是不支持XP!安装教程百度看了很仔细!

网友:
    cadence sigrity 16.64都支持32位XP系统,我今天刚装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问下 我的XP SP3 32位 安装SPB16.5一直不成功,是不是不支持XP!安装教程百度看了很仔细!

    16.5版本支持XP系统,有可能是你破解不成功,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