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

楼主(2013-10-24):
这个BUCK有3个LX,啥意思?

网友:
电路图不完整,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A:
關鍵詞 【 3 phase buck converte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關鍵詞 【 3 phase buck converter 】

版主,这种转换方式除了能增加能量供给外还有什么优点?这种方式好像没怎么听说过

网友:
Multiphase buck

The multiphase buck converter is circuit topology where the basic buck converter circuit are placed in parallel between the input and load. Each of the n "phases" is turned on at equally spaced intervals over the switching period. This circuit is typically used with the synchronous buck topology, described above.
The primary advantage of this type of converter is that it can respond to load changes as quickly as if it switched at n times as fast, without the increase in switching losses that would cause. Thus, it can respond to rapidly changing loads, such as modern microprocessors.
There is also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switching ripple. Not only is there the decrease due to the increased effective frequency, but any time that n times the duty cycle is an integer, the switching ripple goes to 0; the rate at which the inductor current is increasing in the phases which are switched on exactly matches the rate at which it is decreasing in the phases which are switched off.
Another advantage is that the load current is split among the n phases of the multiphase converter. This load splitting allows the heat losses on each of the switches to be spread across a larger area.
This circuit topology is used in computer power supplies to convert the 12 VDC power supply to a lower voltage (around 1 V), suitable for the CPU. Modern CPU power requirements can exceed 200W, can change very rapidly, and have very tight ripple requirements, less than 10mV. Typical motherboard power supplies use 3 or 4 phases, although control IC manufacturers allow as many as 6 phases
One major challenge inherent in the multiphase converter is ensuring the load current is balanced evenly across the n phases. This current balancing can be performed in a number of ways. Current can be measured "losslessly" by sensing the voltage across the inductor or the lower switch (when it is turned on). This technique is considered lossless because it relies on resistive losses inherent in the buck converter topology. Another technique is to insert a small resistor in the circuit and measure the voltage across it. This approach is more accurate and adjustable, but incurs several costs—space, efficiency and money.
Finally, the current can be measured at the input. Voltage can be measured losslessly, across the upper switch, or using a power resistor, to approximate the current being drawn. This approach is technically more challenging, since switching noise cannot be easily filtered out. However, it is less expensive than emplacing a sense resistor for each phase.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Buck_converter

楼主:
三楼正解,刚查到了一篇关于多相位DCDC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