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脉冲源设置方波,总是有上升下降延,求解

楼主(2013-10-24):
用VPULSE源来输出方波,结果是TR,TF都设置为0了,结果还是有边沿,怎么回事?
设置如下:

图形如下

网友:
那你的電容就沒有任何影響嗎? 你上面的 OP 的特性是理想元件嗎 ? 你做這個實驗是要做甚麼? 請自己先搞清楚再來問為什麼?

网友(2015-01-02):
上升沿下降沿时间设置成ns级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