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各种模式的作用

楼主(2013-10-24):
想问一下,allegro中下图中这几种模式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我也不大清楚,我就知道不同模式我右键出来的菜单也不一样,模块复用就要用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大清楚,我就知道不同模式我右键出来的菜单也不一样,模块复用就要用第二个。

恩,第一个是我们常用的,系统默认的普通模式,第二个可以复用模块和对其工具,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另外三个都没用过,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没用过!待高手回复!

网友B:
placement edit模式是当你勾上symbols或text时,直接单击鼠标就能移动目标;Etch edit模式是当你勾上pins,vias,clines,clines segs时,直接单击鼠标就能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cement edit模式是当你勾上symbols或text时,直接单击鼠标就能移动目标;Etch edit模式是当你勾上pins,via ...

恩,是这样的,但我总觉的还是有其他的作用。。。因为右键菜单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右键出来的都是快捷功能

网友C:
我来回答一下吧,
Allegro可以设置工作在四种模式下,分别为:
1.General Edit:
通常编辑状态,可以完成对元件的编辑包括放置、布线以及移动、复制、翻转布局等等。
2.Placement Edit:
元件放置状态,点击元件会自动进行Move命令,并在Options面板会出现一个Place的放置面板,适用于元件布局时使用的模式。点击元器件直接进入move模式。
3.Etch Edit:
电气编辑状态,可以将系统环境设置为适合于电器编辑的任务,比如添加或者修改走线等等,点击元器件引脚直接进入Add connect模式。
4.Flow Planning Edit:
流规划模式,将系统环境设置为适合于复杂的高速设计环境,可以进行线束流分析等。
5.None:这种模式在Setup->Application Mode中设置
这种模式下,禁用了右键菜单,只能通过菜单进行操作,Idle状态下Find Filter不可选。
更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看看软件的帮助,很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回答一下吧,
Allegro可以设置工作在四种模式下,分别为:
1.General Edit:

谢谢,回答的很好,那通常你们第四种模式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的很好,那通常你们第四种模式用过吗?

目前还没有玩过第四种模式,太高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