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的建焊盘时候plane clearance的干什么用

楼主(2013-10-24):
WG的建焊盘时候plane clearance的干什么用

我做SMT的器件的时候感觉可以不用设置的也行,这个用来干什么使用?

还有做封装的时候 那个零件的高度在哪里设置,

我要设置一个零件区域做干涉检查和导出3D文件使用,

这个区域在哪里设置

具体是怎么搞。

网友:
这两个在负片才能体现出来。正片用PLANE TO VIA/SMD PAD 就能控制。第一个=反焊盘。第二个=散热焊盘。

网友:
高度在建立封装的时候才能设置。

网友A(2013-12-10):
这里设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设高度

感谢你。

我想学习这个软件,没有教程。都是摸索。我快没有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