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信号转换问题

楼主(2013-10-25):
现在我想做个驱动电路,从FPGA出来的TTL驱动信号(0到3.3V),需要经过一个电路,转成5到15V的信号。就是0转成5 ,3.3转成15.求各位大神推荐个电路。多谢

楼主:
大神出来帮个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3232

这个不是TTL转232的芯片嘛。

网友B:
用光耦吧,末端做个分压处理就OK了~

网友:
TTL出来的驱动信号,就是逻辑 0 1 的状态,不用管它几V,用光耦做个隔离,比较安全!我还没用过此类压差这么高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先看一下文件如何選擇轉換器。

2.02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06,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C:
双向的还是单向的? 踢哀应该有类似的玩意。 楼上所说的MAX3232好像是符合要求的。内部就是一个电荷泵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耦吧,末端做个分压处理就OK了~

能帮忙画个简易的电路看看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向的还是单向的? 踢哀应该有类似的玩意。 楼上所说的MAX3232好像是符合要求的。内部就是一个电荷泵原理

单向的。MAX3232为啥符合要求那。。。能说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