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粮

楼主(2013-10-25):
板卡12V 1.7A输入,用保险管JK16-500(耐压16V 5A),后面跟一个1500W的TVS管,这样够吗?
有一片板卡客户在使用时出现如图燃烧情况,请帮忙分析原因,谢谢粮食者。

网友A:
是不是哪里短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里短路引起的

似乎不是短路,那块烧成这样的板卡,我现在从保险管后端供电进去,板卡还能正常跑。

网友B:
(1)不知你選 5A 的理由是甚麼? 或是如何計算的?

(2)由完整的照片上看來,您的 PTC 保險絲是斜放並且點上熱熔膠。這個就是選擇的膠的不對,不該使用熱溶膠。PTC 保險絲動作的時候會發熱,由於熱能量的累積,會造成熱熔膠融化甚至於燃燒(我想你目前因該是這個狀況)。 你應該更換成耐熱的矽膠或是ABS膠。例如:電源變壓器拆開,點在電解電容器旁邊或是線頭那種白色的膠。膠要點的少使 PTC 保險絲能固定就好,盡量使 PTC 保險絲能夠接觸空氣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知你選 5A 的理由是甚麼? 或是如何計算的?

(2)由完整的照片上看來,您的 PTC 保險絲是斜放並且點 ...

我看到有文档说,保险管选择额定电流的2.5倍到3倍的样子,所以我选择了5A;
我们保险管上打的是黄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文档说,保险管选择额定电流的2.5倍到3倍的样子,所以我选择了5A;
我们保险管上打的是黄胶;

我不清楚黄胶的成分是什麼? 他的熔點是多少度? 通常工業產品最好要能夠承受到攝氏 125 度的高溫,這樣產品才不會被融化的膠給弄得黏糊糊的。

上面回復的帖子有打錯字,正確是【AB膠】,不是【ABS膠】。

《我看到有文档说,保险管选择额定电流的2.5倍到3倍的样子》....這我個人認為是針對一般保險絲,如果是 PTC 保險絲要挑編號的時候,除了電流參數之外,還要看工作環境溫度,預期在多少電流情況下要多少秒才會達到保護效果。

PTC 保險絲工作原理大概如下:
(1)工作環境溫度會改變 PTC 保險絲的限制電流。
(2)超過額定電流的時候,PTC 保險絲不是馬上就會形成斷路,而是要等到 PTC 保險絲發熱到某種程度,才會形成斷路。
(3)在一般正常情況下 PTC 保險絲還是會有微微發熱 (功率 P=IxIxR,R=PTC 的內阻,I=通過的電流),只是這個溫度似乎不容易察覺罷了!
(4)當 PTC 保險絲形成斷路之後,要移除電源,等到 PTC 保險絲降溫才能回復到導通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黄胶的成分是什麼? 他的熔點是多少度? 通常工業產品最好要能夠承受到攝氏 125 度的高溫,這樣產 ...

你的意思是,问题主要出现在保险管上的黄胶,现在又出现了两片烧起来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但是之前1W多片都是这样打胶,也没见问题,就是这次生产的,才用两个月就出现3片烧糊了保险管。

网友B:
先查一下黃膠的耐熱程度吧!他的防火等級是多少?
基本上PTC保險絲選擇额定电流的2.5倍到3倍應該不會有問題!

网友:
查查这个元器件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一下黃膠的耐熱程度吧!他的防火等級是多少?
基本上PTC保險絲選擇额定电流的2.5倍到3倍應該不會有問 ...

去现场看后,安装人员把线调反了,12V和GND短路,时间又一个半月,结果起火了!但是按正常情况,应该不至于冒真火啊,可否在后面再加一个一次性保险管来阻止这种燃烧方式,一次性保险管的额定电流大小如何选择,是一样选择5A,还是需要选择得更大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