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缺少重要的连接器选型,有没有高人推荐一下

楼主(2013-10-25):
因为本人实在没有什么连接器的相关的经验,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的或有经验的推荐几个选型
要求:
1. 15pin(必要信号共15个,可以比15个略多);
2. 一定要小(这个很重要,电路板面积十分有限,越小越好);
3. 带屏蔽(有高频LVDS);
4. 额定电流1A;
5. 有锁解(就是说线插上以后能和插座固定上)
6. 使用方式:表贴在电路板上,电路板之间用线缆连接
麻烦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去molex和amp官网找找,那种连接器用的省心,如果介意成本,国产的温州、乐清那边连接器厂家一大堆,次品率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molex和amp官网找找,那种连接器用的省心,如果介意成本,国产的温州、乐清那边连接器厂家一大堆,次品率 ...

好的,谢谢,我一直不知道这种东西去哪找

网友B:
http://www.samtec.com/
samtec应该有你想要的,只是价格和交货周期你得多问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amtec.com/
samtec应该有你想要的,只是价格和交货周期你得多问问了!

好的,我只负责提供选型,具体交易就交给采购了,嘿嘿

网友:
Molex的应该可以找到比较小的封装的,我们也用他们家的比较多~~

网友:
啥产品?如果对成本控制很严的话,用国产的板对板连接器便宜,samtec交期长,价格死贵。屏蔽就在pin间拉地线算了。关键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