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tium10选中零件丝印号不亮

楼主(2013-10-25):
选区中零件后不见丝印号亮的,有什么办法吗大侠吗?

楼主:
大意了,Altium10 写成 Lltium10 了,还有两个错的,是选中零件后,丝印号不变色,那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右下角有一个调节亮度这一栏。

网友:
选中元件丝印不会亮 拖动元件 丝印会跟着动& y, d% d3 J% X
拖动丝印  元件不会动   元件会亮

网友:
楼上版主正解! 可以拖动原件 看到哪个丝印动了就知道了 然后后退一下 让原件复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