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大幅降低双面板设备工作时温度的秘诀!

楼主(2013-10-25):
如题

楼主:
真想把绿油都剥了是不是更凉快点,主芯片加个散热片倒能降不少温,但那也是成本啊!

网友:
用散热胶让板子贴着机壳,机壳最好是金属

网友A:
你的熱源是PCB的銅線? 還是元件?
如果是PCB的銅線,加大走線寬度、去掉油漆。
如果是元件,關閉電源,這樣就不會發熱了!   這樣最省錢又節約能源

网友:
    关掉电源.....这个好

网友:
    关闭电源不愧是个好办法

网友:
    关闭电源真是好方法啊,太牛掰了

网友:
    拿个保鲜膜(耐高温的),装着一袋子水。把口子扎紧。之后放在电路板上吧。这样降温应该还可以的!哈哈!!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发热的芯片下方的顶层放上整片的铜箔不盖油,然后把正下方的底层也放上大块的铜箔,中间打上过孔,把芯片的热量传到板子背面去一起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发热的芯片下方的顶层放上整片的铜箔不盖油,然后把正下方的底层也放上大块的铜箔,中间 ...

芯片底部有大块接地焊盘的,本来设计为4层,温度还好,现在改为2层,背面的地铜皮估计不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底部有大块接地焊盘的,本来设计为4层,温度还好,现在改为2层,背面的地铜皮估计不够用了.

    开窗镀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窗镀锡

最近改了版,效果不理想,底层地用锡整片连起来,也就降3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熱源是PCB的銅線? 還是元件?
如果是PCB的銅線,加大走線寬度、去掉油漆。
如果是元件,關閉電源, ...

元件发热,双层貌似解决不了,这次改版把底层地分开出开了窗,用锡整片短接,温度也就降3度左右,芯片还在6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发热,双层貌似解决不了,这次改版把底层地分开出开了窗,用锡整片短接,温度也就降3度左右,芯片还 ...

电源芯片吗,你看看datasheet,升温和封装也有关系,一般元件都有好几种封装。

网友D:
既然是设备,加个风扇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设备,加个风扇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和路由器差不多大的塑料盒,加不了风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路由器差不多大的塑料盒,加不了风扇的

这么纠结 为啥不加个散热片呢?效果会好很多吧

网友:
加个风扇吧 。 要不就加散热片或水冷, 同时想想办法让你的Cpu跑慢一点 至少不要100%全速运行。

网友E:
加散热片吧 几毛钱还是不要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散热片吧 几毛钱还是不要省了

没错 还是加了散热片

网友:
塑料壳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底部或者周边用大片接地焊盘,不盖绿油,贴上导热胶加个散热片

网友:
只要烧不坏,照样用,发热认为是正常的?否则改回4层板
一般想把4层板降为2层板都是老板想要省成本造成的。
鱼和熊掌能兼得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