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网络连接几个焊盘飞线的显示

楼主(2013-10-25):
        一个网络连接几个焊盘,当走完一段走线,靠近两个焊盘时候有一个网络飞线是靠近焊盘显示的,另一个还是在远处显示一个飞线,怎么可以让飞线就近显示呢?

网友:
    一般是由自己拉线先后次序产生 ,如果想让他就近  那么就需要挪动器件尽量让在同一个NET上的器件向固定的点上靠。  反正 这个飞线乱糟糟与否,还得看你的拉线顺序

楼主:
    额。那就是说不能通过设置改变是吧,我以为可以通过设置可以改变飞线显示。

网友:
    没事就按一下ctrl+M

网友:
    好吧 我还得多学习下  ctrl +m  (意思是长度最短化)  大师有说过的

网友:
    如果确定是连通ok, 可以尝试选择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