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OrCAD PSpice library?

楼主(2013-10-25):
各位大大,請問是否有地方可以免費下載到Pspice的各種元件庫?
例如:
標準CMOS、OP AMP、電源管理元件、頻率合成器、定時器、電晶體等常用元件庫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到元器件的各大厂商的官方网址下载,要么就是自己手动添加。